方波发生器的参数?

楼主(2008-04-30):
我要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采用下面的电路.请问图中的元件参数值应该设多大比较好?电阻R1、R2、R3、R8、R9;电容C3、C4;还有两个二极管。

网友A:
谁能知道你的正弦波频率、幅度,电源电压,光耦型号,等

都不知道,设计什么?

楼主:
设计的是

设计的是测试发电机输出频率,将输出的正弦电压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然后用单片机计数求频率。

楼主:
补充下

光耦是TLP521,电压信号是从三相发电机出来的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反过来用

即光电耦合器和比较器换一个位置(少用一个二极管)。这样信号输入侧,就不用在有电源的情况下才能工作了。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设计的是

设计的是测试发电机输出频率,将输出的正弦电压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然后用单片机计数求频率。

网友B:
这个电路也不能叫信号发生器

不妨叫取样器或别的什么。

信号发生器不需要从外部接入信号源。

网友C:
只用一个比较器输出也可以吧

光电耦合器有必要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