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络检波的替代方案

楼主(2008-04-30):
我想找块解调芯片替代以下电路,原来的设计是自己用独立元件设计的包络检波加比较器电路,因为比较器接的电阻需要手动调,很不方便。现在想找现成的芯片代替,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检波解调方式也可。各位达人给点意见吧。前几天发帖觉得应该是FSK的信号输入,后来又困惑的觉得此处的电路应该和FSK无关,而是解包络就可以了。很迷茫,高手们给小女子点指点吧。

楼主:
补充下

补充下,输入的信号都是20K以下的低频信号,是不是这样的芯片很少阿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没有别的可选择??

楼主:
我搞错了

前些天发了个帖求FSK解调芯片,结果发现自己完全问错了,找了一堆芯片也白找了,浪费很多时间。其实我要的是能够解出包络并能灵活根据门限做出判断的芯片。

      在图1中,第一级比较器负责判断信号是否到,只要被检测出的同步码元包络大于一定的电平门限,在LM324第1脚对应将输出高电平并保持到信号码元消失。第二级比较器负责修正同步码元抽样时刻,以保证在码元包络稳定发展到高于所设的门限电平时,其输出LM324第7脚成高电平。门限电平需要设置合理,以保证能在同步码元时间内超过该门限并准确生成中断通知微控制器同步码元到达时刻。检波及脉冲形成的效果波形如图2所示。

     各位高手支个招吧,菜鸟我很困惑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我查什么动态自适应可调门限比较,好像都没有。快发疯了,达人们现身支个招吧

网友A:
解出包络信号用的是检波加低通滤波器

后面的功能用比较器,如此,没有现成的一次性简单实现的IC,当然,你的系统中有MCU或MPU可以用软件实现你要的功能,包络电平不够时可适当放大。

网友B:
我琢磨过这个问题,设计了一个电路,还没有做样板,不知

网友C:
LM567比较合适。国半的经典作品之一……

网友D:
20kHz的载波?

567是接FM的,这里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