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大电容掉下来,用什么东西固定在线路板上?

楼主(2008-04-30):
为了防止大电容掉在运输的时候掉下来,应该用什么东西固定在线路板上?

网友A:
可以在电路板上设计两个孔,用绑线绑上

也可以用胶固定。

楼主:
热熔胶黏性太差,轻轻一扯就掉下来了

谢谢seeokok和maychang
TO seeokok:
热熔胶黏性太差,轻轻一扯就掉下来了
TO maychang:
可以在电路板上设计两个孔,用绑线绑上
因为电容式立着方的好像没发这么做
你说的胶除了热熔胶外还有其它的可以用吗?

网友B:
用硅橡胶吧

网友A:
热熔胶的强度很好,一扯就掉是使用方法问题

务必让工件温度也够高才行。但这需要比较高的技巧,电容的塑料壳熔化温度只比热熔胶高一点。
硅橡胶可用,但固化时间较长,要一天以上。
也可以用粘玻璃用的硅胶,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C:
还有氯丁胶

商品名称有很多种,有罐装的也有挤出胶管装的,固化后强度比硅橡胶和玻璃胶要高,固化时间也较长。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环氧树脂也行

其实不固定一般也掉不下来的,除非是伪劣电容。

俺个人认为将电容窝倒后用扎带扎的方式很方便,也很结实

网友E:
见过功放上面用热熔胶条的,白色的圆条,烙铁一烫就化

网友D:
呵呵,用 502的家伙一般会被‘卡嚓’

网友F:
可以用热溶胶,也可以卧倒,用金属线固定到PCB上

网友G:
小体积的用胶,大体积的用绑.

特重的用治具支架或盒子.

网友H:
选择合适型号的电容

通常电容厂商都会考虑安装之后不会被震掉。很重的电容通常有很粗的引脚, 甚至用螺母固定。

网友I:
可以让电容趟下

显示器里的板子有些就这样做的。趟下在用胶固定

网友J: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安装方法不少,没看到你是怎么装的,再多好点子也未必是最佳点子。

先上PP介绍介绍看看。

网友K:
一般可靠性,用热熔胶也可以

高度可靠性,电容卧装,用尼龙线卡扣上

网友L:
卧式安装,加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