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大哥,有没有可以同时传送数据和语音的

楼主(2008-04-30):
AN, COM, ivy, 4G
2,4G的模组呀。
divydong@126.com

网友A:
某些蓝牙模组支持,但价格不低

    替代方法:1、在数字音频码流中加入待传数据;2、采用单独数据信道。一般来说,这两个方案的价格都低于同时支持数据和音频的整合模组,所谓同时支持的只是板上实现了替代方法1而已,这时需要额外的独占式基带资源,所以成本低不了,用自己的处理器就不需要额外资源了,缺点是程序比较复杂。方法2不会增加额外软件开销,但硬件上需要增加资源,成本自然高于方法1,量不大时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