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传感器的价格怎么都那么高。

楼主(2008-04-30):
    开发项目需要一种距离传感器,要测量的距离不长,也就1米,精度1MM,但是是点对点的距离。查了查:非接触的有激光式,接触的有拉绳式,询问了价格都要7000元左右。有没有便宜的距离传感器呀??

网友A:
正常,精度决定了价格

廉价方案无法做到这个精度,当然,7000元是高了点,应该可以砍砍价,但不会有质的差别。

网友B:
个人建议

既是“点对点”测量,点与点中间就应该是空的。
要求测量精度1mm。允许接触式测量。
个人建议使用最原始的办法:
1、买个1m的钢制板尺。精度1mm。
2、如果测量的位置旁有障碍,买一条细钢丝,再买一个钢制板尺。

网友C:
用钢板尺测量的精度达不到1mm

钢板尺的最小分辨率为1mm,肉眼去判断无法保证1mm精度.

钢板尺测量无法转换为电信号,不能用于控制系统.

网友D:
4楼强人!如果是点对面测距用超声波造价应可便宜些。

楼主:
需要的是自动测量,所以4楼的方法不可行。

    多问几家之后,价格已经报到1000元了,还没有跟他砍价。晕,这是不是暴利?

网友A:
价格过低也要当心

进口名牌较贵是必然的,但这年头什么都有假货,过于追求价格能拿到什么就难说了。

网友E:
1000元做到这个精度不太可能,还是搞清楚点的好,呵呵

网友F:
要求精度不低,价格当然不会很低

ms市场上面2~3千块钱的应该满足

网友C:
RE

我们是做位移传感器的,虽然不做1M的这么长的.但进口的才1000不太象

网友G:
可以用夏普公司的距离传感器试试

可以用夏普公司的距离传感器试试,但是我不太清楚你们测量目标到底是什么物体?有无反射率的问题?等等

网友H:
还有编码式测距方法

就是用编码带+LED+PD
想便宜可以自己设计, 机械加工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还要开发, 不难, 但你们可能没有那个技术储备……

网友I:
rt

能提供一个精度是10CM的距离传感器型号给小弟吗?小弟要做一个项目,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教。
    现将近来的情况报告如下:
    本开发项目的具体情况是:要测控一个1米长的液压缸活塞的移动距离。液压缸的缸体是固定的,活塞移动从而带动一个庞大的机械物体移动。
    要求:活塞在全程移动的过程中,按照事先设定的距离,如:在0.2米、0.4米、0.8米,自动停止三次,再回到原位。并且不同的型号的产品,设定的距离是不同的。

    属于点对点的测量,红外、超声等方式感觉都不合适。
    原来想采用激光测量。价格太高,问了几家,都要7000元左右,用户不能接受,所以放弃了。又想用拉绳(拉线)式传感器,问的价格有高有低,有的要7000元,有的要1000多元,上面提到的价格为1000元的是指这种传感器,都是说进口的,在1000元~1400元之间。而拉杆式测距传感器了解之后,其价格也在1000左右,商家和厂家都说是进口的。由于这样的价格,用户无法接受,所以对精度可否达到1mm,也就没有再作深入的了解了。

    目前,我们考虑的方案是:用光电旋转编码器。将直线运动变为旋转运动,
通过测量旋转一圈时,光电编码器的脉冲输出的个数而间接测量移动距离。

   对精度的保证和具体方案,晚上继续。

楼主:
不好意思。

     因昨晚加班到零点多,今天中午休息时补上帖子。

楼主:
继续

    受视盘机(VCD、DVD)中激光头结构的启发,可以将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反之亦然。
    液压缸活塞的运动速度是比较慢的,同时产品使用的频率也不高。为此,
    设想:利用齿轮齿条和光电编码器来实现,将齿条的一端固定在活塞上,带动齿条做直线运动。齿轮固定在光电编码器的旋转轴上,光电编码器固定在缸体上,保持不动。齿条运动就会带动齿轮转动,当然齿轮齿条紧密接触,防止滑动,出现误差。光电编码器选用一圈输出360个脉冲的,在一米的距离中,保证其旋转3圈,即输出1080个脉冲,每一个脉冲所对应的位移就小于了1mm,达到精度的要求。再配合单片机记录旋转的脉冲数,而达到测控的要求。
    也可以将齿轮换为橡胶的摩擦轮,齿条换为金属条。其他的做法同上。

网友J:
光栅尺,磁栅尺

http://www.weiwei.net.cn/product/mesure.htm

楼主:
价格?

      主要是价格因素,不知价格如何,估计不低。

网友K:
用光电编码器

在起点各一个槽型光藕,用一步进电机带动钢针从A点移到B点,步进电机的轴上按个光电编码器,其输出接单片机测量,光电编码器选用3600/圈的,移动1米转5圈
共18000个脉冲,1/18000=0.05mm

楼主:
用一步进电机带动钢针从A点移到B点

怎么实现?

网友K:
用同步带

楼主:
为何要用到步进电机?

在本项目中,为何要用到步进电机?又如何控制,才能与液压缸的活塞同步?

网友L:
液压缸能控制到1mm?

楼主:
RE:楼上

    液压缸的这个精度问题,先前还真没有注意。因为我们只负责控制电路部分,保证在1mm的精度时能发出控制信号(控制电磁阀),机械部分有客户自己负责。下午去问问他们。

网友B:
再建议一次,物位测量可靠是第一位的。

以前不知道是怎么使用的。现在明白了。
再建议一次。
1、在活塞缸体外安放一个简单的支架,(结构根据后面描述自己定。)
2、在支架上有一个导轨。导轨与活塞移动方向同向。
3、在活塞上连接一个导杆。导杆可以在2中导轨上自由移动。
4、在导轨外侧安装成对的光电开关组(光电开关组的安装支架位置可调)。当导杆到达光电开关组时,即得到信号。

考虑到是精确的物位开关控制,必须满足几个条件。
1、能灵活的设定标的位置。——齿条、齿轮、光栅组合(以后简称“组合”)不能连续调节控制点位置。且制造工艺复杂。
2、可移动的元件尽可能的少,移动的形式尽可能的简单。——组合的移动包括了直线运动,圆周运动,运动之间靠齿轮啮合、摩擦(橡胶轮那个)运动过程有间隙,影响效果。
3、整体构造简单——组合使用的电子、机械元件过多,误差会变大和可靠性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