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8-05-04):
两个51K电阻什么作用?输入端是从单片机中输出的,如果运行起来输入端电压是多少?我把VCC接5V电压,输入端接地,发现S9013三极管坏了!啥原因?请高手指点,小弟刚入门!

网友A:
说明你不识9013的E,B,C?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来驱动MOS开关?

楼主:
请具体指出!谢谢

请具体指出!谢谢

楼主:
我查到它的E,B,C了,也连对了

我查到它的E,B,C了,也连对了

网友A:
没有理由坏的,纯属巧合,再上9013

还有你的MOS也不是工作在高频,9013可以省下的。

网友C:
Pv+电压多少?是否共地?

网友D:
上面的51K电阻是给GS放电的,下面的51K是分压电阻

防止GS电压太大而损坏。

网友E:
上一个电阻防止MOS管栅极悬浮造成的异常开关或静电损害。

下一个电阻R53可以不要,控制端需要串基极电阻限流。

楼主:
谢谢啊!我知道咋坏的了,51K电阻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