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驱动电路错了吗?

楼主(2008-05-04):
(无正文)

网友A:
错不止一处

网友B:
错得离谱

网友C:
看不明白

楼主:
请指出

请指出

网友A:
第一件事

画电原理图,圆点表示两线相联,例如Q1R3Q2联接处就应该加点。但不必加点处应该将多余的点去掉,例如D3D4联接处。

网友D:
Q2、Q3应该是对管(NPN-PNP),如图只有烧的份

网友E:
错误比较多。

1、看datasheet。TLP560不是三极管输出,是一个光电可控硅输出。所以D1就多余了。
2、电路里用了两个"C3",编号重复不说,还把Q1、Q3的直流通路给搞没了。
3、整个驱动电路是单电源的,不需要加Q2、Q3驱动。
4、如果需要Q2、Q3,那么Q3应该是PNP管,而且Q2、Q3交点应有上拉电阻。
5、D3、D4多余,因为电源+10V,即最高驱动电压+10V,MOSFET的Vg最大值一般都在20VDC。
6、MOS源极没接地。
7、线路连接节点乱标一气。见6楼说明。

网友F:
这也太搞了吧

网友G:
D3D4到不是错误,可以起到限流

最主要的错误是C3,没直流通路了

Q2Q3根本不用加,MOS管是压控器件,不需要功率

网友A:
回7楼 liudewei 10楼 zjp8683463

Q2Q3不会烧,想让这两支管子烧都烧不了,8楼 鲍云竹 说了:没有直流通路。
D3D4没有什么限流作用。
Q2Q3在开关频率较高时是必要的(不过此处频率不可能高),频率高时MOS管输入电容和密勒电容不可忽略。

网友D:
嗯,确实不可能烧。错得确实有点远,下管发射极竟然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