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中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05):
图中: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没帖上?再试

网友A:
前一个:能保证作为高电平的最小输入值;后一个:一般这

楼主好快!对VOL,前一个保证输出的低电平不超过该值,后一个一般条件下低电平的输出值。

楼主:
有点晕

Vih:能保证作为高电平的最小输入值为2.0V;而1.6V是什么?比2.0小啊...

Vol:在测试条件下,低电平保证不超过0.33V?那应该是放在MAX.参数中啊....

网友A:
确实有点问题,没有哪个厂家这样提供数据的,建议别用!

网友B:
很标准的数据提供方式

对于VIH来说,器件存在最小识别电压,当输入电压高于最小识别电压的时候器件才能正常识别,所以标注VIH MIN 2.0则表示在该器件能够工作的范围内(电压和温度)下2.0能够被有效识别
TYP则是典型参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1.6V的输入电压即可以被识别
VOL更容易理解了 ,在该器件能够工作的范围内(电压和温度)下VOL最小输出不会高于0.33V
注意的是在MIN,TYP,和MAX中不是数值的大小而是逻辑关系

楼主:
越来越晕

“VOL更容易理解了 ,在该器件能够工作的范围内(电压和温度)下VOL最小输出不会高于0.33V”

VOL最小输出---------什么意思?

楼主:
PHILIPS的74HC74资料

网友C:
re

dai_weis瞎说呢

估计是数据手册印错了,2个数据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