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pld来驱动电脑的crt显示器,让他显示彩条,不知可行?

楼主(2008-05-05):
万一弄不好,显示器就挂了,也不知道电平是不是兼容的

网友A:
FPGA肯定可以.CPLD不清楚.

不过,一般的逻辑电路能实现彩条图象,CPLD理论上也可以.只要给出恰当的信号,不拘泥用什么手段.只要输出信号合乎规范,CRT显示器就能正确识别并予以显示.
你需要了解CRT的工作原理和对各种信号的要求.

网友B:
当然可以。。。。。。。。

如果是人力的sync、RGB信号,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是人力的,哈哈

想用cpld来实现,可是vga电平是0.7v的,还得来个二极管来限幅

网友C: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了,可以参考www.fpga4fun.com上面的设计,虽然是用FPGA做的,但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哈哈

不过接触220的电压总有点惨的慌

网友B:
如果是分离的sync、RGB信号,那就更简单了

4楼: 当然可以。。。。。。。。

如果是分离的sync、RGB信号,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现在很多问题己经明白?

就是不知道rgb信号电压 的范围? 不明白0.7Vpp到1Vpp的电压到底指多少?

网友D:
RGB是模拟信号,不是数字信号,DVI-D(好像是这个)是数字信

指的是峰峰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