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的余震

楼主(2008-05-06):
上周翻了点超声波的资料,成都一家公司做汽车倒车雷达的。
提到,由于发射机余震的存在,所以发射后不能马上接收,必须等几毫秒,
这样30cm之内的距离是无法测量的。
俺就奇怪,这样的话B超又是如何测量的呢?
是否这个余震还跟超声波工作频率有关(B超大概几兆,
倒车雷达大概几十K)。

网友A:
哥们,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

没法比,彩超只一个探头就要好几万,倒车雷达才多少钱?

网友B:
根本的原因是探头结构和数量不同

    倒车雷达追求成本,而且多用收发一体型传感器,B超传感器和倒车雷达传感器的结构根本不同,而且收发是独立的,倒车雷达也可做成收发独立的,这样盲区可以做到3-5CM左右,但实用意义不大,收发一体的则可做到十几CM,技巧而已,30CM的指标就太差了。

网友C:
没做过,但感觉倒车雷达30CM也无所谓把?

楼主:
谢谢二位。。

不过有无可能跟频率有关。
我想几兆的机械波应该衰减速度比几十K的快得多。
也就是说,B超的传感器可能也有余震,只是时间短很多。

网友B:
这不是由波的衰减决定的

    而是由换能器的结构决定的,倒车雷达用的超声换能器靠共鸣箱增强发射,但这样的结构会明显增加余振时间,为降成本自然也没有阻尼系统,生产厂家更不是都知道降低余振时间的设计技巧。收发分离的40KHz微型超声波换能器(无共鸣结构)即使不采用任何降低余振的措施也可将探测距离降到3-5CM,其实还能再近些(可到1CM左右),只是做测距的话这时的误差太大了。不过这样的换能器在现在的倒车雷达中不用,原因是发射功率太低,做倒车雷达只能最远探测到1M左右,无法满足需要,故常用在某些接近传感器上。

网友D:
频率传感器都有不同

B超的频率都是上兆的,传感器是压电陶瓷,汽车的是几十K的频率,传感器也是机械式的

网友E:
频率不一样,成本不一样

网友F:
Q值不同

网友G:
雷达不实用

本人认为倒车雷达不实用,开了20多年车,也没想过还要倒车雷达.

不会开车的人,买个全自己动的车最好,不会开雇个人开吧.

网友H(2012-05-15):
正在查阅一体超声方面的一些资料,mark

网友I(2012-12-09):
引用 网友B:
    而是由换能器的结构决定的,倒车雷达用的超声换能器靠共鸣箱增强发射,但这样的结 ...

chunyang前辈,如果换能器已经选定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个余震呢?还有,7楼有说压电传感器会好些,我用的也是压电陶瓷的,余震还是蛮严重,在2ms内。想过增加“副负载”在发射末期启动,让他快速消耗余震的能量,但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