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测量问题

楼主(2008-05-07):
有个小项目,请各位指教。luos@vip.sina.com 13321107303

1、    电阻R与电容C串联。
2、    要求测量出R,R变化范围0—200欧,准确到5欧即可。
3、    C的变化范围:1nf—20nf—300nf。

网友A:
r变化不快的话可以忽略c

直接用恒流源来激励就可以啦
要是r变化很快就要考虑激励要避开自激振荡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