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加密

楼主(2008-05-07):
各位大虾:
    老板今天给了个活,要求各设备加密。主要目的是防止设备交付后,买方不按时付款。这样就可以通过给设备加密,来约束对方,付款后将解密手段交付对方:如开机密码,解锁装置等。
    小弟现在的想法有两个:
    1.设置开机密码,前提设备带有键盘及显示部分,这样在设备完全启动之前,可跳出索要密码的界面,正确输入密码后,启动设备。
    2.做一个从属的加解密设备,可以通过uart的接口,与设备通信,从而完成加密,解密。可能会增加成本。
    各位大虾还有什么高招,请赐教!

网友A:
行业用设备,随便弄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实时时钟,试用多少时间自动宕机

楼主:
*

楼上能否具体讲讲

网友C:
开机100次后自动关掉

从此不再跑,除非你亲自上门
有键盘的话输入密码开锁

网友D:
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或者干脆销毁内部代码。

楼主:
*

感谢各位大侠支招:
    小弟赶仔细想想3楼的说法可行.
    设备开机后,首先读取当前时间,然后与预先设定的定时关机时间比对,如已到使用期限,则提示重新设定使用期限,设定使用期限前要求输入密码.重新设定的使用期限存在外括的FLASH中,重新开机后在去读取.

网友E:
我一般不搞什么加密,一般就直接告诉用户当前是试用期

等到一切了结后再转正。当然如果技术上没问题,对方却不付清余款,那后果自负。

楼主:
*

楼上霸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