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

楼主(2008-05-12):
产品有几组信号,每组信号有2个不同的信号源,要用模拟开关对信号源进行切换。信号源并不需要频繁地切换,本来继电器也可以,但是体积太大,所以想用模拟开关IC。

本来想用DG201A,但是现在发觉DG201A太贵了(零售20元,批量估计都要15元左右),所以想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多路模拟开关或模拟选择开关IC ?

网友A:
405x

是4000系列的廉价IC

楼主:
4053的耐压好象不够

信号输入为±10V范围内,板上供电比较方便的为±12V.
信号衰减容易,分压就可以了,但是再多做一组电源的话,电路又搞得复杂了.

网友B:

用4001.4006就可以搞

网友C:
用MOS管,最便宜的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