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空闲时,SCL和SDA是否耗电?

楼主(2008-05-12):
RT
IIC总线空闲时,SCL和SDA是否均为高电平?SCL和SDA是否耗电?

网友A:
基本不耗,严格说多少耗一点点

楼主:
RE

楼上可以具体说为什么吗?
我的是采用模拟主器件方式。

网友B:
IIC上有上拉,为高电平也应有压差,应该有涓细的电流吧

网友C:
微安级

大部分的IIC设备,在待机状态都是微安级的耗电。
例如EEPROM,待机状态耗电不超过3微安。
AD芯片也差不多。
这个电流都是从电源线获得,SDA/SCL上几乎没有电流。具体数值参考DATASHEET的漏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