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地问题的疑惑

楼主(2008-05-12):
众位工程师,我初涉电子领域,正在做公司设计的一个东西,为了考虑到隔离外部干扰的因素,我们这里制作的电路板自己有一个地,和外界仪表电源的地隔离了开来,也就是不共地了,那样的话外来信号接入我们的元器件如果直接接我们的地的话而不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是不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呢

网友A:
两边必须共地, 或者差分, 或者隔离

楼主:

是这样的,如果共地的话,那我们之前电源模块实现的隔离地的功能不就不能实现了么,另外我做的是汽车电路,听说地线干扰源也特别的多,所以要隔离地,那所有的回路都将是一个别人提供电源正极,我们提供地的这样一个回路。。。。。好象很不正常吧

网友B:
功率大用变压器或信号用光耦隔离

楼主:
楼上的仁兄你好

隔离是没问题,我用的电源模块就是隔离式的,问题就在连地都隔离开了的话,那如果没个输入信号不回到自己的地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C:
地隔离是指源副边的地不连接,不是说源边的信号没返回地

楼主:
楼上的仁兄你好

假如源边的信号没返回地而是回到我们电路板上的地,是不是不正常的回路,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D:
汽车上的地没那么可怕

电源进处理一下就行.
信号必须的有地回路.

楼主:
楼上你好

电源进处理一下就行?怎么处理
信号必须的有地回路? 信号单根直接进来的啊,我们两边又不共地,算不算有地回路呢

网友C:
LZ你贴图吧,有些概念必须清楚。

楼主:
楼上好

小弟是新人,崭新崭新的,新到连贴图都不会,指点一下吧

网友C:
贴图不知道有没有积分限制?在回帖界面的最下面,点上传

楼主:
谢谢楼上仁兄一直以来的知道

我刚才试过没有成功,我看有些人的图片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并非是点什么连接,也是通过这个途径么

网友A:
总之, 信号线不能只连一根线

要么2根 (信号端和地端), 要么0根(隔离)

采用差动信号 (还是两根线) 有时可以不共地, 但地电位差不能超过器件允许范围

楼主:
楼上的你好

你说的没错,可以说是两个信号线,一个信号端,一个地端,但关键问题是,现在从外面来的信号进我们的芯片,而我们两边又不共地啊,那又怎么说

楼主:
顶一下

高手们帮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