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模拟电源可以大面积铺铜吗?

楼主(2008-05-13):
模拟地和模拟电源可以大面积铺铜吗?
6层电路板
一层模拟地,一层数字地,一层电源层
问题是 模拟地层是整个一层都铺一个模拟地吗?模拟地可以大面积铺挺难嘎铜吗?
模拟电源要大面积铺铜吗?还是模拟电源用线连接就可以?
模拟电源靠近数字地层。

网友A:
这个很难一概而论。

网友B:
一般来讲电路的下面或旁边就是自己的地平面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