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开机后屏幕左右对称显示,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8-05-13):
(无正文)

网友A:
跟显示屏无关

是数字图像发生器部分的故障

楼主:
那该怎么修才好?

问了泰克原厂修一下要2000多
新的屏幕也要1900多

数字图像发生器部分是和显示器做在一起的那个电路板上的芯片?

网友A:
应该在显示部分的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