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可控DCDC控制器

楼主(2008-05-13):
怎样设置电路用MC34063来做一个DCDC控制器.要电压可调。输入9V。2-5V可调。
最好可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用单片机来控制,34063本来就可以设置为降压电路,
只要在调节脚设置适当的参数就可以.它的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5
A,如果你要较大的输出电流要在输出端加扩流电路!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谁出的馊主意?

直接由cpu输出PWM,用9伏电源的到2-5v可调,不明白用34063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