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IC

楼主(2008-05-13):
我从一个日本的仪表上看到一个贴片IC,5只脚,一边3只,另一边2只,有一点像贴片三极管的封装。上面写有4个自:A531。这是个什么器件,有没有它的资料?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谢谢

网友A:
可能是5脚SOT-23的稳压管、开关管

楼主:
好象有三只脚的那边只有中间的脚有用上

两只脚的那边都用上了,谁有这个IC的确切资料?

网友B:
光耦

  很可能是光耦

网友C(2008-07-05):
有图片可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