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兄,想要驱动网卡,选择什么运放好?

楼主(2008-05-14):
从以太网的通州双绞线(UTP)中分路出差分信,然后用分出的差分信号直接驱动要驱动100mbps以太网(mlt3编码差分幅度正负1伏)的网卡(网卡的输入是差分信号),目前需要驱动的距离不是很远,10米以内,网卡输入端阻抗一般比较大有20k以上,目前采用AD818,不接网卡时ad818输出波形和输入相比无衰减,但有点点变形,接上网卡后衰减了50%以上
变形严重。

看上去AD818驱动能力不足,有没有适用网卡驱动的放大器芯片?
谢谢!

网友A:
很奇怪的用法

不应该用运放,干吗不直连?

楼主:
10米的距离

可以直接连过去吗?谢谢!

网友A:
你看看网卡的接口电路

加个网络变压器即可。

楼主:
谢谢。

主要是考虑今后使用时会放在集线架上,线长了可能影响信号,加个中间级驱动下。呵呵

网友A:
加中间驱动也不要用放大的办法

可以插入集线器、交换机、中继器等,用运放需超高压摆率的型号,且供电也很讲究,成本反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