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单片机,急!!!!

楼主(2008-05-14):
要求有ISP(或其它的在系统编程功能),SPI,PCA边沿捕捉功能,外部中断,看门狗等功能。
设计是本单片机的SPI作为从机(前沿驱动后没采样)与上位主机通信,上位机的时钟信号(空闲为高电平)分一路经过包络后输入到本单片机的PCA脚上,时钟经过包络后为低电平,PCA先捕捉下降产生中断,中断程序中写SPI的缓存,要求SPI传输速度达到1Mbps,即从中断产生到SPI传输准备完毕共不超过500nS,请推荐一款适用的单片机,谢谢!!!

楼主:
请批教

请指教!!!!

网友A:
re:

你看一下AT89C51ED2好象基本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ST公司的STM32

楼主:
谢谢andyding

下了AT89C51ED2的datasheet看了,功能上是都满足的,但是这个单片机的指令周期为十二个时钟时期,一个指令需几个指令周期,中断时间不能满足要求,可惜了。
谢谢andyding的热心指导

楼主:
STM32

32位机啊,领导不会同意的,这个成本。。。
谢谢liudewei

网友B:
32位只要10几元接受吗?!还带12位A/D、PWM、CAN、I2C...

网友C(2008-06-17):
msp430

可以试试TI公司的 MSP430f169

网友D:
c8051F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