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控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05-14):
我用声光控开关控制节能灯,但是节能灯在声光控处于关断状态时,节能灯不能完全断电,而是不停的进行轻微的闪烁,但是将节能灯换成白炽灯时却没有此种现象,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节能灯的问题,还是声光控开关的问题?

网友A:
这是串连取电的必然

    这类开关容易安装,但平时必然有电流流过负载,当负载是节能灯时,因节能灯内部有储能电容,一旦储能越过门限就会点亮灯管。换用独立供电式开关或不要使用节能灯做负载。

网友B:
可在节能灯电源端跨接一个电容器

楼主:
跨接电容

我用的是两线制声光控开关,这个电容加在哪里?是声光控开关整流桥进线两端?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网友B:
节能灯两端,将节能灯交流旁路

说说而已,估计你的老板不同意,会加成本的,做这类产品本身利润就不高。

楼主:
改进声光控开关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