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总线连接的问题,为什么用了bidir端后输出就错了?

楼主(2008-05-19):
如图所示,这是个完整的rom,我把地址输入端和输出端都连到总线上,端口用bidir端口,但是出来的结果不对,比如地址00H的数据本来是138,01H的数据是15,但是模拟后bus上的数据都是bus[6]是高电平,其余都是XXXXX,也就是高阻状态,但是我把地址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开就正常了。

网友A:
双向口在非写的状态下需要赋值“ZZZ。。。ZZZ”

楼主:
LS高手请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后面的标志线都是U的状态,comL标志线是指令寄存器开始从总线取数的标志线,pc标志线是程序计数器,romE是rom的开关标志线,rmarL是从rom取数的标志线,为什么后面的就全是U了,是没从ROM取数成功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程序,发代码到我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