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200M,0805的电阻?

楼主(2008-05-19):
在YAGEO买过100M的

楼主:
泰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网站上有,但没找到代理商.

楼主:
厚声也应该有,不知道代理商?

网友A:
串接不行吗?

楼主:
最好不串,还得改板子

网友B:
200M用贴片电阻??

焊在什么板上?工作环境?

楼主:
商业环境就行

网友C:
电阻下面镂空的一定。

网友D:
要是做试验的话,把两个翘起来项着焊

网友B:
镂空也没用,电阻体也有漏电流

吹一口气阻值就变了。

网友E:
200M的贴片电阻……太有才了……

楼主:
两只串起来测试通过了

网友A:
如果长期用,还得加个烘干设备

网友F:
怎么用都行,关键是要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