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靜電

楼主(2008-05-19):
請問各位在線高手,有什麽好的方法:我現有一産品,語音的,外露一觸發按制(高電位觸發),現做打靜電直接從該腳打入,造成IC被打死.有麽好的方法.

急急!!!!!請各位老大幫手.謝謝!

网友A:
加RC,最好加TVS

网友B:
加TVS或拿胶堵住缺口

楼主:
能讲的具体点

触发按制直接接至IC脚的.高电位触发.

楼主:
TVS咱做的,请讲具体点最好有电路

网友B:
就是直接接到按钮处,而且地线跟电源线不要有loop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图啊

网友C:
打静电一般是非接触方式,几个毫米间距,直接打那难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