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喇叭时有爆破音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19):
电脑喇叭有时会有爆破音,请问怎么回事?要怎么消除啊?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你播放的文件取样的有问题,
2.你的声卡有问题,比如有些USB声卡就有这种问题
3.你的喇叭的震膜坏了,

网友B:
请问是不是开关机时候的爆破音呢?

网友C:
不是很具体

你说的那个问题不是很具体.有很多方面都会引起破音,很要了解是哪里引起的..
如:你的电脑接地不良等等

楼主:
我是说电脑关机时也有爆破音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D:
电脑关机时也有爆破音

解决办法:把破音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