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运算放大器如何工作在单电源

楼主(2008-05-21):
OP07运算放大器如何工作在单电源?
看了不少资料 OP07都是工作在单电源 我想设计一个便携仪表放大器 不知道能不能把OP07工作在单电源??

网友A:
可以的

不过输出就不是以0为基准了,在一个输入加上电源电压的一半,相当于两个7.5V的电压供电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要像2楼说的那样做。

网友C:
*

  其实不必关心什么单电源、双电源,你要关心的是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参数,只要运放输入端在这个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他就能正常工作

  例如OP07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Vee+1V~Vcc-1V,所以他允许的输入电压电位就是“比Vee高1V,比Vcc低1V”
  所谓单电源工作,即Vee脚电位就是地电位,所以如果将OP07用于这里的话,必须保证op07输入端电位>=1V。

网友D:
r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