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G信号基线漂移,必须加右腿驱动吗?

楼主(2008-05-22):
只有两个电极,电路放大两个电极间的微弱信号。电极贴在左右手腕上,当手移动时,ECG信号会发生漂移,基线会上升或下降。

请问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右腿驱动必须加吗?

网友A(2013-02-02):
疑惑中,right leg drive相当于ground,求解答

网友B:
加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在1Hz左右吧。如果是工频干扰引起的,那么得加一个双T的50Hz陷波器。右腿驱动不加也没问题的,加了的话信号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C:
医疗电子这一块没有做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