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篇**可供参考!

楼主(2008-05-2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B:
模拟一个电阻吗?可变电阻

楼主(2008-07-09):
对,量程0-200,变化刻度<0.4

网友C:
模拟热电阻输出

如果没做过的话,你是怎么想也想不出怎么搭这个电路的或者说电路的原理
我做过模拟电阻输出0~400欧姆,精度是0.05%F.S

楼主:
undeadzhen 兄 请指教

网友D:
直接用数字电位器

楼主:
呵呵,我现在就是用的数字电位器,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E:
好像是用场效应管来模拟电阻的.

网友C:
电阻

数字电位器是种投机取巧的方法,哈哈
得先了解万用表是怎么测电阻的,就是说万用表不同的档位供出不同的恒流,流过你的电阻产生的压降,如果恒流引入时能模拟输出一个压降给万用表,万用表就当你测的是电阻了

网友F:
re:模拟电阻

“得先了解万用表是怎么测电阻的,就是说万用表不同的档位供出不同的恒 流,流过你的电阻产生的压降,如果恒流引入时能模拟输出一个压降给万用表,万用表就当你测的是电阻了”
------------------------------------------------------------------
有的测量并不是用恒流源,也不一定恒压。 所以只考虑恒流是不对的。

网友F:
从0欧开始比较难 fluke从15欧开始,精度还得考虑流过的电流

楼主:
模拟的PT100的接入PLC两线PT1OO接口,检验系统

网友C:
re:hartcomm

国外或者国内的能测电阻表,6位半或者7位半或者低精度的万用表,你觉得是用什么方法测量?

网友E:
欧姆定律

6位半或者7位半或者低精度的万用表,用欧姆定律啊.

网友G:

<校准仪中精密合成电阻的设计>
既然是模拟电阻,当然应该恒压、恒流都好使!
到这里是为了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不要技术搞壁垒!

网友H:
精密合成电阻的设计

我也在考虑精密合成电阻的设计方案,请知道的高手指导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