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拔高度对电子产品的影响在哪里?

楼主(2008-05-27):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大气压对某些密封元件的影响

这些密封元件内部有空气或液体,压力为制造地的大气压,在高海拔工作时外壳会承受内压力或发生形变,故可能存在影响。另外,某些非密封器件因材料方面的缘故也可能对压力敏感。

网友B:
散热也是个问题

海波高了,气压就低,空气的导热能力也低。

网友C:
高海拔对电器的影响

1、器件相对内压增加;
2、散热困难(空气传导、对流减弱);
3、击穿电场随高度增加而降低(数万米高空只有海平面的几十分之一,超过某一高度后击穿电场掉头增加,真空中达到最高)
4、宇宙射线的影响增大;
5、空气介电常数变化,引起电路分布参数变化,高频电路性能可能发生劣化

网友D:
海拔高度对使用电器的人的影响更大`~~~

网友E:
谢谢,非常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