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个问题,单片机电源的

楼主(2008-05-28):
我想用单片机的DA输出功能,内部基准电压用的是单片机电源3.3V,哪么用1117-3.3V给单片机供电的话,能否保持DA的稳定,还是做个3.3V基准给单片机?

网友A:
MCU的DA精度一般都不算高,用电源做基准就可以了

但系统中不用有突变的负载电流,否则要单独供电。

网友B:
听阿春的

网友C:
单片机电源的

系统中没有较大的感性负载是可以的,但最好提供基隹电源

网友D:
基准电流太小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