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时候是改变的

楼主(2008-05-28):
重新标示的话 ,怎样同时修改pcb中的元件,保证两者一致?
我把所有的元件标号都统一成R? c? 等等,然后重新标号,接下来再用update pcb的时候,并不能改正pcb中元件标号

网友A:

 为此,也有点不满意。

楼主:
我这则么不可以呢,楼上都是什么步骤

网友B:
这个好办,按都是把重新排序的SCH直接扔给布板工程师

这是他的的职责,他会一声不吭的做好
重建元件序号,看似恐怖,其实2~3小时绝对可以做完

网友B:
这个好办,俺都是把重新排序的SCH直接扔给布板工程师

 这个好办,俺都是把重新排序的SCH直接扔给布板工程师

这是他的的职责,他会一声不吭的做好
重建元件序号,看似恐怖,其实2~3小时绝对可以做完

网友C:
用DXP打开,编号不就容易多了额

网友D:
怎么可能不能改正?楼主用的什么版本?

我经常这么干:

  Reset
  重新自动编号
  Update PCB

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E(2012-10-15):
回复 网友D:
如果在99SE中,多页原理图如何让那些器件标号按规定好的顺序编号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看他的,这个是正确的,我也经常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