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1>此电路是公司可视对讲电路的一部分,为什么LM358的第六脚是0.5几伏的电 压,而不是在6.2伏左右?为什么要在这里接只稳压二极管?C41的作用何在?
稳压管好像不是这么接的吧,稳压管的正极接地,它的负极应该要接电压端啊?

网友A:
我只知道稳压管为什么不是6.2v的道理

稳压管要达到它的稳压值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电流的,一般是串一个合适的电阻使电流达到要求值,现在电流直接由运放提供,运放的输入阻抗是很高的,它能提供的电流是很小的,很可能达不到稳压所需要的电流值,所以就不能稳定在6.2伏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原因正确

    该稳压管毫无意义,设计者片面理解所谓“虚短”的概念了,但显然没明白“虚”的含义。另外,LM358工作在开环状态,如此设计也是书呆子类型,放大器、跟随器或是比较器都有各自的电路,不能这么简单的开环应用。

网友A:
猜测一下:

358在这里应该是个比较器,稳压管用在这里可能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电压

网友C:
把“稳压管”理解成“稳压源”了

网友D:
要么少画了个电阻,V+拉个电阻到6.2V+做比较点吧

网友E:
这种技术水平也能做产品!!

网友F:
有什么不能?

欧姆定律还糊里糊涂,照样搞设计。
当然,设计出来的东西总烧管子。

网友G:
呵呵,估计是少了电阻到VCC

网友H:
哎,什么公司啊?

设计者没事在反相端加个稳压管,嫌成本不够高?
要偏置电压可以从电源分压啊,加稳压管不起作用。

网友I:
不好说,毕竟这个电路在工作.

358的5,6两个脚怎么不居中呢.

网友J:
抄板没抄好,漏了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