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转YC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

楼主(2008-05-29):
(无正文)

楼主:
AD725是VGA转YC之类的吧,我们输入的是CVBS啊

网友A:
记错了不好意思

转SOG行不?这个比YC清淅

楼主:
我们的屏是YC的,SOG应该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A:
那就改驱动板

网友A:
LCM决不会直接YC输入

一定有一块驱动板,稍有量的话,叫供货商将驱动板改成RGBHV,或CCIR656接口,这两种方案比较多

楼主:
关键是现在的屏不是我们生产的

,我们的机器要配别人已经量产的屏,或者有没有YC输出的倒车后视摄像头?

网友A:
廉价RGBHV的模拟屏满街都是啊

搞个电视机的色解码IC,几块钱一片

网友A:
电视机都被忘光了?

那个IC据说只要两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