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0--DC100V电压的高精度测量(有不确定内阻)?

楼主(2008-05-30):
(无正文)

网友A:
内阻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准确测量电压。

只要你的电压表读数准确,连电源的内阻都可以一并帮你测出来。

楼主:
速度可以先不考虑——

价格也可以先不考虑,先考虑方案.........

关键是我还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B:
内阻低于20K

内阻低于20K,精度0.2%。也就是要求你的电压表内阻必须大于10M。这个可以做到。
也可以采用不同内阻的电压表测量两次,然后通过计算得出电压值。

网友C:
就看具体精确到何种程度了

嘿嘿

网友D:
用不同的分压电阻分两次测,再计算出来

比如:用10K与1K的电阻分压测得电压是V1
      用100K与10K电阻分压测得电压为V2

则,被测电压V等于:(99V1V2)/(10V1-V2)

楼主:
to awey——

好办法!

实际应用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1、如何切换这两组电阻?用模拟开关,有内阻,而且要考虑电压,用继电器?兄弟有类似应用的继电器么?而且用继电器总存在一个速度慢、寿命短的问题.....
2、用什么电阻,高精度的电阻可不好买,尤其是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10--50)内满足0.2%的精度;
3、后续电路怎么搭?用什么精度的运放、AD?

兄弟能继续讨论下么?

网友E:
唉...

还要怎么说???

楼主:
唉...

说一下又何妨??

网友F:
呵呵,两路电阻的话,你可以先缓冲再隔离

然后分压,两路AD同时开动

要继电器干什么?

另:毫欧级别的模拟开关也是有的,你可以看看圣邦微的网站

楼主:
老叶——

怎么实现缓冲呢?

DC100V的电压如果缓冲的话,用运放吗?

切换的时候,因为输入端是100V,这么高电压的模拟开关就算有,也很贵很贵吧?

网友F:
呵呵,高压可以用电阻分压

至于模拟开关能不能承受100VDC到输入需要你自己看手册

网友G:
必须用继电器切换

高压模似开关切换高压量程根本是不行的,还贼贵。
100V下,耐压再高的高反压小功率管,Vgs=0V的漏极电流都在uA级别以上,模拟开关内的开关,不会好到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