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关于指针的问题

楼主(2008-06-03):
在C51中,如果定义一个指向unsigned char型变量的指针 ,则定义为
unsigned char data *point;

如果指针*point所指的变量是xdata,也就是说有一个变量为
 unsigned char xdata i;
那么point = &i 时,(*point)应该是一个0x0000~0x7FFF(假定是一个64K的RAM)中的某一个地址

如果指针*point所指的变量是data,也就是说有一个变量为
 unsigned char data j;
那么point = &j 时,(*point)应该是一个0x00~0x7F中的某一个地址

也就是说(*point)中的内容有可能是一个字节也有可能两个字节

那在系统分配地址时,当定义unsigned char data *point时,他分配的地址是几个字节?

网友A:
unsigned char data *point;只分配到一个字节

因为它是指向内部RAM的,所以只有1字节。如果你将XDATA的地址赋给它,那么就会截取地址的低8位。

楼主:
请教圈圈

如果我现在要定义一个指针,指向位于xdata的unsigned char型变量,如何定义?

网友A:
unsigned char xdata *point;

既然你知道定义data型的,怎么就不会想到用xdata来定义xdata型的呢?

网友B:
LZ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在c51里写个函数,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