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指示电路难倒我了

楼主(2008-06-04):
我以如图的电路企图实现低电压指示。即当电压vin低于3.3v左右时,led亮。高于3.3v灭。

可是,电路不按我想象运作。标称2v的稳压管D11在反向压降为零点几伏的时候仍然有微弱电流流过,即使将R8加大到100k,此微弱电流作为Ib,仍然可以使三极管8050接近饱和导通!此开关太灵敏了。

不知各位有啥好建议?(pcb上空间极其有限,元器件不能多,不能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012450985.jpg

网友A:
单就此电路而言,晶体管基极对地一定要加个下拉电阻

不过此电路设计非常不妥,平时能耗太大,报警时LED的亮度也不足。

网友B:
三极管BE间接一电阻,R7可以扔掉,

楼主:
二位所言极是!!

网友C:
要精确的话应该用TL431

成本不会比一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高

楼主:
现在

现在经指点,电路可以工作了,符合要求。我也查到可以利用5毛钱的电压检测ic,sot-23封装的可以替代左边4个元件。成本略微偏高,不过性能很高。

请问有没有哪位知道有这样功能的小ic:当有负载电流流过(电流检测电阻),ic输出变化。需要体积要比贴片358还小哦!而且价钱不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