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信号线的屏蔽层应连接那个地?

楼主(2008-06-04):
做“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未通过。
现在RS232信号线没有用屏蔽线,如果改用屏蔽线,屏蔽线应连接那个地?
在我的系统有信号地GND,即各集成电路的地,大地EARTH,与机壳相连。

我的屏蔽线应与GND连,还是earth,还是悬浮?

网友A:
应该连机壳地。系统信号地最后应该也接到机壳上。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不行,没通过

是这样。

之前,我用的不是屏蔽线,没通过。
这一次,我用了屏蔽线,做了两次试验,还是没通过。

试验A:用屏蔽线(编制网+金属箔),不接地,干扰信号在12M左右,30M左右时,出现问题
试验B:用屏蔽线(编制网+金属箔),单端(被检设备端)接机壳地,干扰信号在13M左右时,出现问题

我的屏蔽线不是双绞线,如果是双绞线,会不会好一点?
RS232的波特率2400,无校验,是不是波特率太低了?

网友B:
首先不是屏蔽层接哪儿,而是两端系统的地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