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驱动12V 没人回答了么?

楼主(2008-06-04):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片机普通IO口也可这样驱动LED,三极管换成8050(小电流

重要的是5V和12V的地线相连,因为驱动三极管的Vbe最少要达到0.7V以上才能保证三极管的导通。楼主的LED灯是不是反了?

楼主:
LED匆忙画反了了

LED匆忙画反了了,C脚最大可能有1A的电流,如果用PNP管该怎么处理呢?无论高低电平都导通

网友B:
PNP管基极串一只9V稳压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答,请问除了稳压管还有其他方法么?

谢谢大家热心回答,请问除了稳压管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C:
在pnp管前加一只npn管,pnp换功率大点的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 是这样么?PNP用5401够了么?NPN用2222A
另外9V稳压管的型号是什么? 12-9V只有3V了,怎么解释呢?
谢谢!

楼主:
晚上没人了啊

晚上没人了啊

网友C:
少累哈,是在npn管前加一只pnp管,npn换功率大点的

楼主:
楼上起的真早啊

楼上起的真早啊,后级因为线路关系必须使用PNP管呢?

网友D:
tyw 技术和人品都不错...

网友E:
hehe,楼主图纸都搞错了!

tyw的R3可以不用

楼主:
实验

经实验 基级串联个4739 9.1V稳压管也可以,成本上也不贵 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楼主:
今天的人气不旺嘛

今天的人气不旺嘛

网友F:
11楼方案比较好,T6应该是5V吧。

网友B:
回15楼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我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