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帮忙推荐一个触摸的IC啊

楼主(2008-06-04):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要开发,用在注塑机的操作台上的,用触摸方式操作。现在不知道该选怎样的触摸芯片,各位大虾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A:
用ht45r38吧

楼主:
可是我不是用在时钟上啊,用在注塑机上

网友B:
单通道的

TS01D ADA03等等

网友C:
哈哈,我的触摸电路板刚加工完,正在调试呢

我使用的是韩国AD semicon公司的产品,有ts02n,ts08n,ts01s,我的电路上用了后两种,你可以联系他们给你提供样品。代理商在青岛。

网友A:
晕也,ht45r38是带有12个触摸键的cpu,随你做死马都行滴

网友D:
HT45R35最经济

HT45R35,2k rom,16个I/O,有12个触摸按键通道,应该够用了,HT45R38
有点大了

楼主:
因为是应用在工业场合,所以想多问一下

未知以上芯片是否有相关性能测试报告能?因为用在工业场合,对于温度,电源干扰等外接因素都得考虑啊。另外就是我现在要做的注塑机是比较简单的22个键的,以后还有个要做成是整个触摸屏的。各位有什么好建议么?

楼主:
刚才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韩国AD semicon

找到网站,但是上面不提供技术资料下载啊,不知道怎么取得相关资料?

网友(2013-01-07):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几个按键的?

楼主:
你需要几个按键的?

网友E:
ADPT005_5通道触摸感应IC   这一款不错,且,售后服务也不错,我本人就用过,确实不错,搭建的电路也简单,只需几只电容,即可;

网友:
工业类控制,个人建议用机械按键,虽然我也是触摸按键的代理商。

网友F:
塞朴拉斯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