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推荐一些测量倾斜角度传感器

楼主(2008-06-05):
具体有哪些型号呢?谢谢!

网友A:
一般用加速度传感器吧。

网友B:
俺也没搞清楚怎倾斜度跟加速度搭上了

倾斜传感器NV-TS100您的位置:首页 > 耐威产品     NV-TS100是一个袖珍型传感器,内嵌微控制器和A/D转换器。它采用两个微机械加速度计,可用于测量物体相对于水平面的倾斜(又称横滚)和俯仰角。其传感元件和数字电路的完美结合,可以保证可靠的分辨率、动态响应时间和极高的精确度。智能的算法不需用户对设备进行校准。为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还可对传感器滤波的分辨率和时间进行编程。应用范围特点车轮定位检测器 测角器兼用卷尺 精密数码测角器 自动维持水平的机器人 雷射水平器 升降机 (Aerial Lift)倾斜度检测联锁 TILT游戏手柄 医疗器械领域 电子指南针里的倾斜传感器
数字横滚和俯仰输出 RS232通信接口 高分辨率和设置时间 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插座
采用9针插座,插座接线定义如下:
插头引脚号码
名称
说明
1
NC
未使用
2
TXO
串口信号输出
3
RXI
串口信号输入
4
NC
未使用
5
DGND
串口信号地
6
+15V
输入电源正极
7
GND
输入电源地
性能指标:
物理特性
尺寸
78mm×57mm×32mm
重量
72 g
工作性能
精度
±0.4°(至 ±20°倾斜角@25℃)
角度范围
±75°(从水平角度)
角度漂移(对温度)
1.5°(至±20°倾斜角)
角度分辨率
PFS*
设置时间
PFS*
零位角度补偿
<0.5°(传感器提供实际值)
非线性(±45°)
<3% (25℃测量值)
横向灵敏度
1% (典型值)
电气指标
RS232
9600 Baud
电压
8~30 VDC
电流
30 mA
使用环境
温度范围
0℃~+70℃
PFS*: 可编程滤波设置
滤波
频率(Hz)
时间(s)
典型分辨率(°)
0
none
none
0.320
1
12.5
0.025
0.101
2
9.9
0.029
0.091
3
5.0
0.042
0.064
4
2.5
0.074
0.045
5*
1.2
0.14
0.032
6
0.64
0.26
0.023
7
0.33
0.52
0.016
8
0.17
1.03
0.012
9
0.09
2.05
0.009
注:滤波O指无数字IIR,但MEMS传感器有一个125Hz±35Hz的单极响应。
* 默认值 倾斜传感器NV-TS100 PDF文档下载

网友C:
贵呢,,,呵呵

以前问过价格,相当的贵

网友B:
脑袋好使的去啃吧

倾角传感器原理和发展.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1165314663.pdf

楼主:
3楼的产品超贵的,今天问了北京和陕西的同类产品,都过1500

楼主:
谢谢TYW的热心!

每次找您都有资料的,太感谢啦

网友B:
几个角度传感器的网址

AVR与虚拟仪器论坛 AVRVi.com -> AVR单片机论坛(主坛) -> 几个角度传感器的网址 登录 -> 注册 -> 回复主题 -> 发表主题

admin01-13 09:26http://www.sensor-ic.com/ZT/QINGXIEKAIGUAN/QINXIEKAIGUAN.htm

PMP-STX
系列
单轴型
型   号
PMP-S5TX PMP-S10TX PMP-S20TX PMP-S30TX
检测范围 ±5゜(FSO:10゜) ±10゜(FSO:20゜) ±20゜(FSO:40゜) ±30゜(FSO:60゜)
线 性 度 ±1%FSO ±1%FSO ±1%FSO ±1.3%FSO
重 复 性 ±0.5%FSO ±0.5%FSO ±0.5%FSO ±0.6%FSO
稳 定 性 0.005゜MAX 0.01゜MAX 0.02゜MAX 0.03゜MAX
输出信号 1.30±0.3%Vin/1゜ 0.75±0.15%Vin/1゜ 0.39±0.11%Vin/1゜ 0.22±0.07%Vin/1゜
响应时间 0.3s 0.2s 0.3s 0.2s
输入电压 Vin=14VDC MAX
输入阻抗 30KΩ±30%
负载阻抗 10MΩ
绝缘电阻 100MΩ@500VDC
工作温度 -20~80℃
重   量
35g

倾角传感器(二) 日本 MIDORI

UV 系列
单轴型
霍尔效应
低功耗
长寿命
型   号
UV-2HF UV-2H UV-1W PMP-ST
检测范围 ±45゜ ±45゜ ±45゜ ±5/±10/±20/±30゜
输入电压 1VDC 1VDC 10VDC 8VDC
输入阻抗 430±180Ω 430±180Ω 18KΩ±30% 7KΩ±30%
输出信号 60±20mV/10゜ 50±20mV/10゜ 2.5%Vin/10゜ 0.75±0.15%Vin/1゜
线 性 度 ±5%FSO ±5%FSO ±2%FSO ±1%FSO
稳 定 性 1゜MAX 2゜MAX 1゜MAX 0.01゜MAX
响应时间 1s 0.2s 0 s 0.3s
重   量
8g 8g 10g 35g

倾角产品系列分类
  系 列 产 品

--------------------------------------------------------------------------------

伺服加速度和力平衡原理 710系列
MODEL-DI-100-DFD
MODEL-DSI-701/DSI-712
MODELS-SI-701WPBI/SI-701WPBIHP
SI-701-FND
SI-701B-SI-701BHP
Si-701bi

--------------------------------------------------------------------------------

伺服加速度和力平衡原理 LCF/LCI/其他系列
FX-360动态测斜仪(测量静态和动态倾角)
LCF-100系列单轴力平衡倾角仪
LCF-196高精度力平衡式伺服倾角仪
LCF-460/465单轴力平衡式伺服倾角仪
LCF-2000/3000双轴/三轴力平衡式伺服倾角仪
LCF-160/165系列单轴力平衡式伺服倾角仪
LCI-360系列双轴力平衡式伺服器倾角仪
LCI系列单轴力平衡式伺服器倾角仪
LSOC/P

--------------------------------------------------------------------------------

电子倾角传感器 500系列
Model-520
Model-510

--------------------------------------------------------------------------------

电子倾角传感器 700系列
Model-701
Model-701-2(4x)
Model-702
Model-711-2(4x)
Model-711-2/716-2
Model-712
Model-722
Model-D700-T

--------------------------------------------------------------------------------

电子倾角传感器 800系列
Model-800P
Model-801
Model-802

--------------------------------------------------------------------------------

电子倾角传感器 900系列
Model-900
Model-904-t
Model-906
Model-MD-900-T

--------------------------------------------------------------------------------

电子倾角传感器 Inclinometers系列
Analog Electronic Inclinometer
Dual Axis Tilt Monitor
MICRO-50(RS232)
Ratiometric-model
RS232-model
Threshold Angle Detector
SSY009XX-Series

--------------------------------------------------------------------------------

电子倾角传感器 NS系列
NS-5-E2-OEM
NS-5/E和NS-15/E单轴倾角传感模块
NS-5/P数字&电压输出单轴倾角仪
NS-5/P2数字输出双轴倾角仪
NS-5/PI数字&电压输出单轴倾角仪
NS-5/V
NS-5/V2
NS-5/V2I
NS-5/VI
NS-10/E2
NS-10/G倾角开关
NS-10/PL2
NS-15/P
NS-15/P2
NS-15/PI
NS-15/PL2
NS-15/V
NS-15/V2
NS-15/VI
NS-15/E2
NS-25/E2
NS-45/E2
NS-45/P
NS-45/P2
NS-45/PI数字&电流输出倾角仪
NS-45/V
NS-45/V2
NS-45/V2I
NS-45/VI

--------------------------------------------------------------------------------

电子倾角传感器 N系列
NB3
NG360
NGI系列倾角传感器
NGu系列倾角传感器

--------------------------------------------------------------------------------

电子倾角传感器 电子倾角传感器其他系列
UC-1
NIS-STD
At3510

--------------------------------------------------------------------------------

普通加速度计原理   CXTA01-CXTA02
Cxtd
CXTILT02EC
CXTLA01-CXTLA02
双轴倾角传感器SSTB-2-1

无触点倾斜角传感器

--------------------------------------------------------------------------------

无触点倾斜角传感器采用高性能的集成磁敏感元件,利用自重摆驱动永磁体转动,磁敏元件无接触地感应磁场强度的变化,实现对倾斜角度的测量。可以配合微处理器(micro-computer)进行智能化信号处理制成的高精度的角度传感器。
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有以下角度范围可供选择:±8°~±45°。除此以外,也可以按用户要求调整测量范围。

产品选型技术测试指标

一. 1~5V标准化输出
电气参数 除特别说明外,VCC=12V,TA=25℃。

产品型号 QXJ-BZ-V
参数名称 测试条件 参数值 单位
最小 典型 最大
电源电压Vcc   8 12 24 V
消耗电流Is   15   mA
存储温度Ts   -40   125 &ordm;C
使用温度TA   -20   80 &ordm;C
中点输出VO   2.99 3.0 3.01 V
满度输出FS RL>1KΩ 1.00   5.00 V
输出电流IO     10 mA
中点温漂 -20&ordm;C <TA<80&ordm;C   0.01%/&ordm;C FS
满度温漂 -20&ordm;C <TA<80&ordm;C   0.02%/&ordm;C FS
分辨率   0.015&ordm;
线性度
  θ=±8&ordm;C   2‰   FS
θ=±20&ordm;C 3‰ FS
θ=±30&ordm;C   6‰   FS
θ=±45&ordm;C   1.5%   FS

机械尺寸

二、 4~20mA标准化输出

电气参数         除特别说明外,VCC=12V,TA=25℃。

产品型号 QXJ-BZ-I
参数名称 测试条件 参数值 单位
最小 典型 最大
电源电压Vcc   8 12 24 V
消耗电流Is        40 mA
存储温度Ts   -40   125 &ordm;C
使用温度TA   -20   80 &ordm;C
中点输出VO   11.9 12.0 12.1 V
满度输出FS RL>250Ω 4.0   20 V
负载阻抗RL   0   250 Ω
中点温漂 -20&ordm;C <TA<80&ordm;C     0.01%/&ordm;C FS
满度温漂 -20&ordm;C <TA<80&ordm;C     0.02%/&ordm;C FS
分辨率     0.015&ordm;
线性度
  θ=±8&ordm;C   2‰   FS
θ=±20&ordm;C   3‰   FS
θ=±30&ordm;C   6‰   FS
θ=±45&ordm;C   1.5‰   FS

机械尺寸同上

三.安装说明
1. 电源电压:12V
2. 接线方式:红 — 电源正极 黑 — 电源负极 黄 — 输出信号
3. 水平(垂直)安装:
将外壳固定架固定在所测物体上,将固定架上端的紧定螺丝拧松,使外壳标志线垂直向下,左右旋转倾斜角传感器外壳,使输出电压在3V(12mA)的位置,拧紧紧定螺丝。

专业代理销售日本ALPS、Panasonic、Hosiden.COPAL、TOCOS、 MURUTA、美国BOURNS 、ALPHA、BI等高质量电子开关,切换开关,感震开关,触摸式开关,电位器,微调电阻、编码器、精密电位器、多圈电位器,磁性传感器,感震/倾斜开关
admin01-13 09:28http://www.tilt-china.com/products/products_1.php?tag_id=101

不让复制,郁闷,懒得给他宣传了。

http://www.51sensor.com/inclinometer/incli%20main.htm

倾角传感器,倾斜仪,角度传感器,水平仪,倾角仪,倾角开关介绍以及下载
  倾角传感器:系列高低精度倾角传感器,倾角记录仪,倾角开关等。高精度系列中有性价比很高低力平衡式伺服倾角传感器,也提供价格低廉的OEM倾角传感器,适合电子数字水平仪,医疗,机械调平,角度测量和监视,汽车,起重机械的角度测量,轮船横滚纵倾测量,轨道尺,电子罗盘倾斜补偿,玩具飞机,人体姿态测量等应用。从小角度一直到360度,都有现成的产品供应,交货时间非常快。宽供电范围,新品低电压供电产品已经问世,可测各种水平和倾斜,可用于水平仪,水平尺,倾角开关,倾角记录仪,监视,倾角控制 。
输出形式有模拟,RS232,USB,RS485等可供选择。也单独提供USB转串口接口
型号 说明 下载
SCL1700 专用于汽车四轮定位,高可靠性,长期稳定性好,±15°量程, 模拟输出,有D01,D11,D31三种型号
下载
SCA100T 双轴,内置温度补偿,零点温漂少于0.1mg/°C,尺寸11.3 x 15.6 x 5.1mm,高精度系列,双轴,30或者90度量程,SPI数字或者0.5-4.5V输出,最高分辨率为0.0008度(现货供应) 本地下载
SCA103T 单轴高精度系列,量程±15°或者± 30°,最高分辨率到0.0004度,内置温度补偿,SPI数字或者0.5-4.5V模拟输出。(现货供应) 本地下载
SCA61T 单轴,内置温度补偿,零点温漂少于0.1mg/°C,直接温度输出,内置温度补偿,30或者90度量程,数字或者0.5-4.5V模拟输出,单轴测量(现货供应) 本地下载
SCA60C 单轴,90度量程,0.5-4.5V模拟输出(现货供应) 本地下载
SCA610 30或者90度量程,0.5-4.5V模拟输出,单轴测量 本地下载
SCA111T
SCA121T 单轴或者双轴,30或者90度量程,0.5-4.5V电压输出,11位分辨率,灵敏度0.06度/LSB,18Hz,非线性0.1度 本地下载
AT-201-SIA
4-20mA输出倾角传感器,量程:15,20,30,45,60,90度。双轴或者单轴,工业标准。 本地下载
LAM-TD-SW 倾角开关,可以设置12个开关量。双轴,数字输出,OEM 本地下载
LAM-TD-45D 测量范围+/-45度,双轴,数字输出,OEM 本地下载
LAM-TD-360 测量范围 360度, 单轴,数字输出,OEM 本地下载
AT-LAM 测量范围+/-(5 - 90)度,单(双)轴,数字(电压)输出 本地下载
AT-201-SD 测量范围+/-45度,双轴,数字输出(RS232),精度0.3度,用户可进行温度补偿。适合稳定性好的各种场合 本地下载
AT-201-SW 测量范围+/-45度,双轴,数字输出,可设置多路开关输出,适合各种调平报警的场合 本地下载
AT-201-SC 测量范围+/-45度,双轴,数字输出(RS232或者RS485),精度0.1度,温度补偿。结构防水 本地下载
AT-201-SC-001 测量范围+/-15度,单(双)轴,数字输出(RS232或者RS485),综合精度0.01度,温度补偿。 本地下载
ES261 测量范围+/-5,14.5,30,45,60,90度,单轴,
电压(电流)输出,高精度伺服 本地下载
jwins01-13 22:40哎呀,角度传感器价格有些还真比较高。07年全国电子竞赛,我的一个朋友帮高校老师购买角度传感器,花了不少大洋,还好学校购买器件有的是money:)

网友A:
直接用ADI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应该可以做吧...精度就不清楚

网友D:
来看看这里。

我开发出了一款 双轴向一体式高精度倾斜传感器。估计是国内精度最高的。原理是光电式。
两个轴向的精度达到2”级别   1”=1/3600度。一个圆周为360度。测量范围
20’  1’=1/60度。
尺寸也就两个火柴盒大小。可以输出模拟电压量,也可以输出数字量。
价格只有几百。如果谁量大的话可以联系我。目前还没推市场。
hxiang1012@yahoo.com.cn

网友D:
一般的mems技术

一般的mems技术还达不到我的产品的精度。当然测量范围比较大。
不过如果对精度要求降低,我也可以相应的调整测量范围。

网友E:
ADI的测倾斜角的传感器,当然也可以通过测加速度得到倾斜

网友(2012-05-16):
建议用SCA60C.能满足一般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