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过电**测试仪,就是一个欧姆表,但对电流作了限制

楼主(2008-06-06):
就是汽车安全气囊用的那种电雷管,有专用的监测和驱动芯片么?

网友A:
有专门的组件

但不会在普通市场上找到

楼主:
chunyang,能提供一下型号么?

网友B:
呵呵,不懂,汽车上装**干什么?

安全气囊俺不了解,ABS还有点了解……

楼主:
老叶,汽车的安全气囊就是带电**的!

不过,我是当作切割器用,就是用电雷管作机械装置!

网友C:


网友D:
用mA级电流检测是绝对值对安全的

普通电**
用途:适用于无瓦斯、无矿尘爆炸危险的井下、露天采矿、开挖隧道、筑路及兴修水利等爆破工程。
性能:符合下表规定:
普通电**性能表
项 目
性 能
电阻
2m长铁脚线电**全电阻不大于6.3Ω,上下限差值不大于2.0Ω;
2m长铜脚线电**全电阻不大于4.0Ω,上下限差值不大于1.0Ω。
安全电流
对电**通入0.18A恒定直流电流,5min不爆炸。
单发发火电流
对电**通以恒定直流电流,其发火电流的上限不应大于0.45A。
发火冲量
不大于8.7A<SUP>2</SUP>.ms。
铅板试验
8号**应炸穿5mm厚铅板,穿孔直径不应小于**外径。
串联准爆电流
对串联连接的20发电**通入1.2A恒定直流电流,应全部爆炸。
震动试验
在震动试验机上震动10min,不允许爆炸、结构松散或损坏。
封口牢固性试验
荷重2.0Kg,持续1min,封口塞和脚线不得发生肉眼可见的移动和损坏。
普 通 电 雷 管
项 目
产品名称
普通瞬发电**
普通毫秒(半秒、秒)电**
管壳材料
钢壳或覆铜钢管壳
脚线材料
铁
**长度(mm)
50
58、64、68
保证期
2年
1.5年
包装
包装箱用木板或纤维板,包装箱应牢固。
段别和名义延期时间
段别
名义延期时间
毫秒延期(ms)
半秒延期(s)
秒延期(s)
1
0
0
0
2
25
0.50
1.0
3
50
1.00
2.0
4
75
1.50
3.0
5
110
2.00
4.0
6
150
2.50
5.0
7
200
3.00
6.0
8
250
3.50
7.0
9
310
4.00
8.0
10
380
4.50
9.0
11
460
12
550
13
650
14
760
15
880
16
1020
17
1200
18
1400
19
1700
20
2000

网友E:
希望有机会玩玩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