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故障

楼主(2008-06-07):
今天在维修时,发现一个1uf/35v电容坏了,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正反测量数值为300左右,用电容表的2uf量程测量时容值为1uf,用电容表的20uf量程测量时容值为2uf,这属于电容哪种故障?

网友A:
电容老化漏电了

网友B:
电容器的损坏模型比较复杂

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正反测量数值为300左右---已经表明漏电很大
此时,用一般方法测量其容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