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元件引脚氧化用什么清洗液处理较好?

楼主(2008-01-09):
如题。谢谢。

网友A:
要看管脚材料和氧化程度

    有专用的弱腐蚀性清洗液,比较贵,廉价的方法是用稀盐酸清洗,但事后一定要用清水洗干净,否则残留后患无穷。轻度氧化则可使用合适的助焊剂解决,事后洗净,量少时最佳的方法则是用机械法清理即用刀刮或用锉挫。

网友B:
way

手工比较好

网友C:
什么元件?如果是电阻电容,建议换新的,反正不贵,

如果是IC,建议换一种方案……

大个头的,还是手刮比较好,细纱纸、抛光机也能让你省不少力气……

网友D(2015-12-03):
酸性焊油,嗤嗤2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