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FM收音机调试高手

楼主(2008-01-10):
(无正文)

网友A:
三点统调是古老的技术

超外差接收机中,中放是比较好弄的,由于它的工作频率固定,只要增益、通频带、稳定性满足要求即可。
相反,由于中波收音机工作频率范围变化率高达3倍, 对输入调谐回路、变频增益、变频噪声的要求就比较高。
由于接收频率由本振频率减中频来决定。为了保证输入调谐回路谐振在接收中心频点上,获得良好的波段灵敏度均衡性,旧有的技术采用三点统调技术,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已经出现新的全波段自动统调技术,它能自动调整天线回路,保证在每一个接收频点上,都处于最佳谐振状态。
多年前,我常去一个叫广播爱好者的网站,那里有之方面的详细介始,可参考之.

网友B:
这得看收音机的结构了

    三点统调是基于传统结构分立元件式超外差收音机,但这种结构的收音机已基本停产了,新的结构都是基于IC采用陶瓷滤波器的超外差接收机或直接变频式接收机,低端还有直放式结构,这些新式结构基本无需统调,性能下降多半是元件品质劣化,尤其是电感类元件,少量的是滤波器或电容,直接更换调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C:
丈母娘的娘的破收音机吧,哈哈

杂音与密封双联电容的静电有关,可滴些95%的酒精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