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疑惑,谢谢1

楼主(2008-01-10):
请问三极管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是放大电流而再经过一个电阻把电流放大转换成电压放大,而射随器只是没有进行电流电压转换而已?

网友A:
可以。事实上,射随器具有输出电压恒定的特性,

它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