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把“冒牌货”跟“国产货”直接挂钩!!

楼主(2008-01-10):
公司在老化时选择的一种耐温105度的nichicon铝电解电容,环境温度是50度以上60度一下,使用寿命是否比较短,因为以前选用的电容耐温63度已经爆浆了?更换上面的电容是否能起到作用,需要经常性的更换么?

网友A:
买到正牌货不会有问题

怕就怕是假货。

楼主:
产品绝对是正品

因为是老化模块电源,按我们这边中试人的意见,模块1W的功率需要1u的输入电容,以前加的电容容量比较小,是否是容量不够?

网友B:
确定是正品

63情况下不会爆
正常工作

楼主:
以前用的是国产货

以前用是的耐温85度的,容量是47u,现在改用105度100u的,老化的模块是DC-DC模块,功率是300W。

网友C:
怀疑电容质量

是正品不

网友D:

别心中有数明知一个电容该值1块,却心存侥幸去寻觅2角的……不能用了就大骂“国产货”!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国产也有优质货,但好货一定不便宜,成本放在那,谁也回避不了。

网友B:
一般105是液态电解了

85 是固态电解吧

楼主:
不是不信赖国产

公司用的物料绝对是正品,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质量绝对有保证.

网友D:
所谓“正品”,是指标明是A厂家的,就是A厂生产的

但是A厂的实力呢……不得而知,更何况采购都肯定有猫腻,在一些被认为不太重要的元件上省点精力是很正常的。

楼主可以选择几个大厂,直接让厂家快递几十个样品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国产天和、和平、飞乐等都是可靠的产品

与国际大厂比,除特殊品种外常规产品的质量并无明显差距,但这类电容可能比杂牌国产贵几倍,甚至高于进口水货的价格,而很多外观看起来挺好的“进口名牌”电容反而是国内假冒的。

楼主:
下面的厂家产品怎么样

广东风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是风华,爱普科斯(上海)产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是信达。

网友A:
风华高科的东西不错

另一家应该不是生产商而是销售商,该品牌的品质不详。

楼主:
我们现在用就是风华高科的

那就估计还是跟模块的功率有关了,功率太大,而输入电容不够,所以就容易爆了。

网友D:
电解电容器参数有哪些?(baidu)

电解电容器参数有哪些?
(这里的电解电容器主要指铝电解电容器)

1-容量C:一般以uF为单位

2-工作电压WV:低压-100V以下,中压-160~330V,高压-400V及

3-损耗tanδ: 纯C I超前U90°
         损耗功率P=Uicos90°=0
         tanδ与频率有关通常标准检测以100或120Hz为准(T20℃)
         C还存在L(卷绕及分布电感)
         f<f0使用频率有上限如不采取措施(结构)电解电容器仅能用于10KHz以下。
  通常Z概括各种因素,既反应电容器本身在电路中的作用,又能从它的温频特性好坏分析电容器工艺结构是否合理,频率特性多用Z或ESR讨论。

4-漏电流IL
铝电解电容器介质氧化膜(Al2O3)绝缘体、耐压高770KV/mm,非电解介质耐压10~100KV/mm。
但电解电容器的介质完整性不好,有离子性(缺位填隙)导电因而IL高且与CV有关,IL=KCV 其中K取0.01, 0.03, …… l

5-Z(ESR)及最大允许脉动电流
电解电容器工作时不仅有直流IL某些场合且有倍频(电源滤波)或更高频脉动电流(开关电源等)
产生额外的发热与耗损,为工作正常及寿命应限定,也限定了高频特性。
普通品以10KHz的Z高频低阻抗以100KHz/500KHz的Z或ESR来限定 在允许脉动电路下

6-寿命 电解电容器的耗损主要受T影响(电压、脉动电流)

网友D:
关于电解电容的ESR参数(baidu)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连电阻”。

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电容,自身不会产生任何能量损失,但是实际上,因为制造电容的材料有电阻,电容的绝缘介质有损耗,各种原因导致电容变得不“完美”。这个损耗在外部,表现为就像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连在一起,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做“等效串连电阻”。

ESR的出现导致电容的行为背离了原始的定义。

比如,我们认为电容上面电压不能突变,当突然对电容施加一个电流,电容因为自身充电,电压会从0开始上升。但是有了ESR,电阻自身会产生一个压降,这就导致了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会产生突变。无疑的,这会降低电容的滤波效果,所以很多高质量的电源啦一类的,都使用低ESR的电容器。

同样的,在振荡电路等场合,ESR也会引起电路在功能上发生变化,引起电路失效甚至损坏等严重后果。

所以在多数场合,低ESR的电容,往往比高ESR的有更好的表现。

不过事情也有例外,有些时候,这个ESR也被用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比如在稳压电路中,有一定ESR的电容,在负载发生瞬变的时候,会立即产生波动而引发反馈电路动作,这个快速的响应,以牺牲一定的瞬态性能为代价,获取了后续的快速调整能力,尤其是功率管的响应速度比较慢,并且电容器的体积/容量受到严格限制的时候。这种情况见于一些使用mos管做调整管的三端稳压或者相似的电路中。这时候,太低的ESR反而会降低整体性能。

ESR是 等效“串连”电阻,意味着,将两个电容串连,会增大这个数值,而并联则会减少之。

实际上,需要更低ESR的场合更多,而低ESR的大容量电容价格相对昂贵,所以很多开关电源采取的并联的策略,用多个ESR相对高的铝电解并联,形成一个低ESR的大容量电容。牺牲一定的PCB空间,换来器件成本的减少,很多时候都是划算的。

和ESR类似的另外一个概念是ESL,也就是等效串联电感。早期的卷制电感经常有很高的ESL,而且容量越大的电容,ESL一般也越大。ESL经常会成为ESR的一部分,并且ESL也会引发一些电路故障,比如串连谐振等。但是相对容量来说,ESL的比例太小,出现问题的几率很小,再加上电容制作工艺的进步,现在已经逐渐忽略ESL,而把ESR作为除容量之外的主要参考因素了。

顺便,电容也存在一个和电感类似的品质系数Q,这个系数反比于ESR,并且和频率相关,也比较少使用。

由ESR引发的电路故障通常很难检测,而且ESR的影响也很容易在设计过程中被忽视。简单的做法是,在仿真的时候,如果无法选择电容的具体参数,可以尝试在电容上人为串连一个小电阻来模拟ESR的影响,通常的,钽电容的ESR通常都在100毫欧以下,而铝电解电容则高于这个数值,有些种类电容的ESR甚至会高达数欧姆。

网友D:
我是以前设计过一个用LM2596的电源,达不到要求

才开始研究数据手册,关心起“ESR”这个参数的。(一开始就知道确定容量、耐压,所以调试的时候就100u不行换一个470u甚至1000u的……)

那一刻才发现,选好了材料,设备真的会实现你的设计目的,不必老是在那“硬件调试”……调试什么?算都算好了,只要你的材料符合要求,肯定就是那样了。

网友A:
不是容量问题

容量问题不会导致电容损坏,主要是环境温度,如果工作频率较高也会有明显影响,ESR、ESL在一定频率之上不得不查,看看PC主板上开关电源用滤波电容有何特点,本坛也有不少相关老帖的。

楼主:
输入是直流

这个电容是模块电源输入电容,是直流输入,难道和开关电源里面开关频率有关???

网友A:
什么直流?

前级来的吗?注意,工频整流或开关电源的输出在未滤波时都不是直流。

网友E:
温度耐压是有关系的

电容的耐压值同其工作的温度有关系。温度越高其相应的耐压值就越低

网友F:
电容选择是很复杂的

网友F:
纹波电流也不能超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外,纹波电流也不能超。

网友G:
纹波电流很重要

超过电容允许的最大纹波电流
寿命急剧下降。
楼主还是有空把电容翘起来测试一下纹波电流。

网友H(2008-08-09):
呵呵

   以前我姐还在风华高科工作过,不过现在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