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与三极管数摸状态的判断

楼主(2008-01-10):
(无正文)

楼主:
那我是知道的可还是想知道个大概的范围,不知道有没?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电流范围啊?举各例子也行谢谢了。

网友A:
大概的电流范围?Ib还是Ic? 根据上面的式子,变形一下就有

网友B:
“线性放大状态”不是已经提及了吗?

若还具有“线性”特性就是线性放大状态,若无则非。但非线性并非一定就是开关态,要到“饱和”或“截止”才能算进入“开关态”

楼主:
谢谢

首先谢谢你啊,Ib吧可能我的意思没说清楚我是说大概多少MA一个范围不知道有没有可以举一个确切的例子来说谢谢了

网友A:
例如β=100,假设你的Ic是100mA,那么如果你的Ib大于1mA,

那么就可以认为三极管已经饱和了。

网友C:
根据三极管的PN结来判断

网友D:
没有这样的电流范围

大功率管的基极电流可能超过2A,还没有进入饱和,小功率管可能基极电流不到1mA就进入饱和了。显然是否进入饱和,与你的电路有关。

网友E(2013-01-11):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或者截止状态下是开关,饱和即开关导通,截止即开关断开。理论上bc、be都正向导通进入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