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9013可以替代8050吗?

楼主(2008-01-10):
(无正文)

网友A:
ISP电路中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由负载强度决定

代换原则是最大集电极电流、耗散功率和耐压的相若。就ISP而言,负载很轻,可以替代。

网友C:
8050允许的功率要比9013大很多

深圳市场上贴片的三极管901290139014901580508550大多数是假的,盘子上印的是正确型号,但核查一下器件上的MASK,全是3904或3906,性能差很多,价格便宜1/4,如果大家要求不高的话干脆就用3904或3906,不要给骗子可乘之机

网友D:
贴片sot-23的8050与sot-23的9013一样,sot-89封装的8050才是1A功率的

楼主:
我的ISP应用对功率要求不高,替换后测试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