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电压打火

楼主(2008-01-11):
在测试一模块电源(DC-DC)时,因为是采用夹具接触,会出现打火,电压很高,正常电压是50V,打火后达100V,烧坏了开关管.夹具上面已经想了很多方法改善接触,但是还是不管用,不知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电源输出端串一电感试一试

网友B:
烧了DC-DC的开关管吗?DC-DC输出有滤波电容,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C:
打火有时是因为隔离不好

隔离DC/DC两边的“地”有相对高压,接上测试仪表瞬间打火
如果只是测电压,仪表上串个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说说详细情况

    因为模块是大批量生产,测试的性能指标也比较多,目前我们因为打火出现电压过冲而损坏的模块的比率差不多有2%,但试产的时候没有这个现象,现在测试的夹具输入输出端都加了个100u的电解电容,但是没有泄放电阻,所以在放模块的时候出现打火,若加上这个电阻,估计效率会有问题。
    对于4楼,我们在输入端的地和大地之间加了个0.1u的电容,对于3楼我们在模块的输入端也加了个0.1u的电容,过冲还是有。现在把电容的电放完了再放模块,人为的制造接触不亮,还是出现电压过冲。
    现在我们想更改料单,将开关管的耐压值由100V的更换为200V的,但这样成本就高了,在输入正端加串联电阻成本也高了还有就是模块效率也降了。
    还请看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多谢了!

楼主:
大家帮忙啊

自己回了

网友D:
优化测量方法

重点应放在更改夹具上,夹具成本增加点不怕。。
增加一些自动切换的电路可行不?比如测试前把电容的电先泄放掉,测试时再把泄放部分自动拿掉。

网友E:
还是没看明白

有个图示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发个图,详细一点

见图,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E:
解决打火没问题

去掉夹具上的电容,在夹具的两测试脚上各串个电感即可。

但问题是你的模块这么容易坏,设计上肯定有问题。

网友E:
漏了个二极管:加在夹具的两测试脚上,断开时续流用

楼主:
电感估计比较难找

因为模块的是48V转其他电压,功率有的有300W。这样输入电流就有7A这样了,这样的电感怕是不好找了。

楼主:
输入电容也是必须的

因为有的模块需要这个电容才能正常工作。另外输入电容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